关于电源与地线的一个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本人以前没有实际用过LM3S系列做过产品开发。看了一些资料都说,VDDA应与VDD分开,而GNDA也应与GND分开。但是最终是否也应连在一起呢 ?

网友:
我个人觉得哈,是连在一起的吧

网友:
VDDA和GNDA分别是模拟电源和地。

 在模数混合电路中,为防止数字噪声侵袭模拟信号,办法之一就是在电路板上对数、模GND先分开布线,最后在一点相接,以防形成回路。
 另外,模拟电路一般对电源噪声要求高,所以通常需对VDDA做更强的滤波处理,VDD和VDDA即使两者等电位也不直接相连。
 不过水无常势兵无常形,该怎么接并非绝对的,比如当模拟精度要求不高,或者根本就不是数模混合电路时,数模两电源和地各自直连就行了。

网友:
看了ZLG的LM3S8962开发板原理图,其中的GND和GNDA都分别通过FB4,FB3接到了一起。FB4,FB3是什么东东呢?看起像是电感一样的符号画法。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是磁珠

网友:
看你具体的要求了,如果板子上没有模拟信号或者对模拟信号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不分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