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做XDS100v2仿真器

楼主:
最先知道XDS100是几年前参加TI MCUDAY的时候获赠的一个利尔达的MiniStick开发板,上面有一个XDS100的仿真器带一个28027的核心板。这个在论坛之前“C2000晒晒”活动中贴出来过。(PS:一直很想要TI那个无线鼠标啊 )

XDS100仿真器:

后来看到sblppDIY分享贴,觉得很帅气。

于是想自己也做一个,想着以后离开学校了,自己还能用。实在不行,送人还是不错的~

于是就做了~

没想到大家还挺感兴趣的,所以我再写一个帖子,讲一下我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后大家DIY仿真器的时候少走弯路。

因为TI提供了所有资料,只需要按照步骤来就行了,所以这里只是讲一下需要注意的地方,我才疏学浅,不涉及仿真器的原理。

首先介绍一下XDS100v2的功能:

XDS100V2 仿真器是XDS100 仿真器的第二个版本,支持 TI 的各种芯片调试。支持USB2.0 高速接口,通过14PIN 的接口进行仿真调试,支持Code Composer StudioCCSV4 和更高的版本。可用于 Windows 2000XPVista 等操作系统。

XDS100v2 Features

-All of the XDS100 General Features

-支持USB2.0 高速接口

-Support targets with 14-pin TI JTAG connector or 20-pin TI JTAG connector as used by Texas Instruments embedded processors.

-支持多种处理器: TMS320C28x, TMS320C54x, TMS320C55x, TMS320C64x+, TMS320C674x, TMS320C66x, ARM 9, ARM Cortex R4, ARM Cortex A8, ARM Cortex A9 and Cortex M3 (requires CCSv4.2.2 or later).

-Supports cable-break detection

-支持断电检测

-Support for multiple FTDI devices

-支持自适应时钟

-LED light to indicate active USB connection

-支持Code Composer Studio v4 和更高版本 (不支持 Code Composer Studio v3.3)

从介绍看出,v2功能还是挺强大的,对于入门学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XDS100v2仿真器:

网友:
资料:

抛砖引玉,以上仅供参考,大家可以自己试试,我还剩几块PCB,需要的可以PM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现在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
原来是由于JTAG接口不一致造成的。XDS100V2是标准的TI 14pin接口,而手头这块合众达的板子JTAG接口虽然也是14Pin,但是按照blackhawk第三方定义的顺序和XDS100的接口有几个是不同的!所以JTAG的连接完整性测试总是出问题!
这些出板子的厂商真是奸诈,用他们的板子而不用他们的仿真器就是让你玩不转!不管怎么说还是多谢楼主的指点。

网友:
楼主的板子画的不错,看着比我的强。唉,直接出了,见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6819328311

网友:
经过两次的尝试,我也终于把XDS100V2给做出来了

网友:
这个霸道,顶

网友:
好,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去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XDS100下载相关资料~(帖子用到的资料我都会放在附件里)

下载XDS100v2Schematic(rev2)-Setup.zip是个安装包,安装其实是个解压缩过程,随便找个路径就行。

安装完成里面有几个文件夹:

1.CPLD

板上CPLD工程,里面有verilog hdl源代码,核心代码只有几十行。如果不深究原理,可以不管。

2.design

整个硬件工程文件,是用一个在Linux常用的画图软件KiCAD画的,KiCAD现在也有windows的版本,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下载下来试试,开源的东西,source都是公开的。

KiCAD打开的界面如图所示:

原理图编辑界面

PCB界面

可以直接发给厂家做板,不过是4层的,比较贵。这也是我们选择自己画的原因之一。

很多公司都是直接拿这个做的产品:

Ashling's Opella

Embest英蓓特

Spectrumdigital

3.MProg

仿真器上FT2232H配置文件。

4. Schematic

Pdf版的仿真器原理图。

接着下载MProg 3.5 Release.rar

这个是FTDI公司芯片下载工具,用来配置FT2232H芯片的。

然后下载SetupXDS100v2_CPLDPROG.exe

这是用来给板载CPLD下载程序的~

网友:
这是我的板子,跟TI的公版没大的区别,改动了供电部分,使用了廉价的1117-3.3FT2232H的晶振改成了直插的,USB口改成了方形。

整个仿真器主要芯片有FT2232H、赛灵思CPLD XC2C32A EEPROM IS93C46D这个是必须自己买的。

FT2232H是一个接口芯片,它可以实现USB到两个串行UARTFIFOBit-Bang IO接口,并且还可以配成MPSSEI2CJTAGSPI总线。外挂的EEPROM,用于IO配置及储存USB VIDPID

TPD2E001——用于高速数据接口的低电容 2 通道 +/-15KV ESD 保护阵列,用来保护USB信号

TPD4E002——具有 +/-15kV ESD 保护的四路低电容阵列,用来保护JTAG信号

OPA2363——具有关断状态的 1.8V、高 CMRRRIO 运算放大器

3个芯片都是TI自己家的,有条件可以向TI申请。

其他的就是些电阻电容接插件了。

需要注意的是FTDI的芯片比较贵,市场也有假货;

生产93C46的厂家很多,而且93C46好像有几个版本还不一样,我买过CSI93C46S焊上去用不成,后来换了AT93C46就好了,尽量买后缀为D的版本

TPD2E001、TPD4E002个头比较小,焊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

我画的原理图和PCB也都在附件里

板子焊好之后,插上USB,应该会提示发现新硬件,会多出来两个虚拟串口。

网友:
需要给FT2232HCPLD里下程序:

打开之前MProg文件夹,运行MProg.exe,会出现下图:

FileOpen,打开\XDS100v2 Schematic (rev2)\MProg\ XDS100v2.ept文件,效果如下图:

XDS100v2.ept这个文件中,已经做好了配置,不用作修改。

我们只需要点击DeviceScan软件是否能检测到你的FT2232H。如果检测到了DeviceProgram,如果硬件没问题,这一步很快就过去了,如果提示下载成功,那就OK~

下面是给CPLD编程,安装SetupXDS100v2_CPLDPROG.exe,然后用命令提示符窗口cd到安装目录下。

这个是在命令提示符下的下载工具,怎么下载在ReadMe_xds100.txt里面都有说明。

具体分两步:1.输入命令xds100v2_cpldprog.exe -v 4 idcode.xsvf回车,出现以下信息

2.输入命令xds100v2_cpldprog.exe xds100v2_cpld.xsvf回车,这步时间有点长,完了之后出现以下信息:

OK,仿真器的固件就刷好了。

成功之后应该是这样:

网友:
我在CCS4.2.3里试了几种不同的CPU,都能连上,单步调试,全速运行,跑的都是简单程序,也看不出速度,功能基本实现了:

TMS320F28335

TMS320C5402

OMAP-L137(ARM9+C674X)

OMAP3530(Beagleboard)Cortex-A8

网友:
CPLD下载也是用FT2232H来烧程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不需要用专门的下载器,两个下载都只需一根USB线即可~板子上留的CPLD JTAG口是用来测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资料!!!

网友:
非常详尽   可能这是最详尽的中文xds100资料了 此帖必火!!!

网友:
太好了,正有意搞一个,楼主给块PCB给我吧!!谢谢了!

网友:
楼主,我也正需要呢。给我块板吧。
我学DSP,仿真器都太贵了,楼主这个成本多少啊?
楼主加我QQ吧,529756869向你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
精品,先mark了,有空慢慢看

网友:
此帖必须顶下。。。

网友:
V2支持TI的CORTEX M3的所有系列片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试过,不过据TI的介绍,应该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