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烧程序

楼主:
为什么在IAR上烧程序的时候,可以将程序烧进单片机,并且可以全速运行程序,而且单片机也做出相应的反应,但是如果点停止调试后,单片机还是恢复到之前的状态,程序就没有烧进去。

网友:
检查下你IAR的设置,如下图,是否选择了正确的工具.你很可能选择了Sim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