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uart的速率问题

楼主:
那个大侠能帮忙回答一下msp430  G2×××系列,内部时钟最高可以到多少,能到16M么,能实现的可靠的模拟uart的速率最高能到多少,谢谢

网友:
内部时钟最高16M。最高速率不太清楚,没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G2xx1 最高是1MHz   G2xx3 最高是16MHZ。稳定速率最高应该可以做到11500,不过为了稳定性,建议使用9600即可

网友:
对于g系列,cpu的最高频率都是16Mhz,但是对于g2231来说,他内部校准DCO频率只是1MHZ,没有校准其他频率的DCO的值,所以为了精确的延时,最好是用他校准的1Mhz的DCO时钟啊

网友:
1.MSP430G系列最高主频是16M

2. 第二个问题就比较难回答了,不如你换个问法,你需要多高的波特率,

网友:
虚拟串口的最高速率跟代码效率和MCU运行速度均相关,后者可以认为是常量,常规编程水平下(使用C语言)通常可靠波特率不要超过9600,追求更高速率(当然要在可靠性和误差率均满足的前提下)应使用汇编语言编程。

网友:
补充,以上是指在单任务的情况下,多任务时可用速率会大幅降低,还有就是注意调用虚拟串口程序时要注意中断的处理,避免不必要的中断响应打断虚拟串口的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