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组进行中】富士通Cortex开发板DIY!

楼主:
此前活动帖:富士通Cortex开发板DIY第一阶段:建议征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21024-1-1.html

-----------------------------------------------------------------------------------------

坛友们发散思维,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好点子,我们对大家的建议进行了搜集整理,确定了以下2项活动,作为本次DIY活动的项目:

A. 工业测控终端/PLC
B. 家庭物联网终端

这两个项目同时、独立进行,将以2个小组的方式组织,请对这两个项目感兴趣的朋友,跟帖报名归队。

报名日期:即日起——4月27日

报名方式:
1、 跟帖报名;
2、 跟帖内容包括:
      所选项目名称
      阐述自己擅长的领域与技术,并标明自己愿意负责的部分;
      阐述所参与项目的DIY思路、所要实现功能描述和预期成果。

我们将根据大家的回帖内容,确定20~30人参与本次活动,参与活动的朋友,将获得富士通FSSDC-9B506-EK Easy Kit开发板使用权利和设计经费、器件支持。

【活动参与要求】
1、参与具体DIY设计中来,为DIY小组贡献一份力量;
2、在论坛随时发布DIY设计进展及心得;
3、完成设计,并进行了有益的分享,包括设计文档,设计过程,调试经验,视频等。

【活动奖励】

成功参与本次DIY活动的网友,将有机会获得:
1、 一次与EEWORLD坛友一起,DIY实用应用设计的机会;
2、 终身拥有本次活动开发板——富士通FSSDC-9B506-EK Easy Kit;
3、 在DIY活动中,表现特别突出的朋友,还将获得精美礼品。

【优先参与权】

此前提交的创意中,以下13位坛友的建议详细且具体,因而拥有活动优先参与权——必须跟帖说明所选项目名称和自己擅长的领域,即可入选本次DIY活动

期待大家的参与!!!

网友:
顶一个,最新论坛活动有点多:carnation:

网友:
顶起!~期待大家的分享!~

网友:
所选项目名称:家庭物联网终端
用过同是M3内核的STM32,论坛里高手很多,也不敢说是擅长。自由时间较多,一般3天有2天休息。由于不是科班出身,属于野路子,愿意跟高手们打下手,散杂事情可以交给我。
最近系统整理的富士通的技术资料,稍后会陆续发到网站。

网友:
好。我参加A. 工业测控终端/PLC

擅长的领域与技术

1,原来使用过ST的ARM芯片。所以对ARM是熟悉的。

2,有过ST的ARM的程序调试经验(公司产品使用过),熟悉程序调试。所以愿意参加富士通Cortex  工业测控终端/PLC 程序编写调试,对具体的PLC的软件算法实现细节还是不很清楚,正在找资料消化知识,目前还只会直接用C语言做控制板。希望有高手参与一起互相学习交流进步。

3,最后调试好后也可以参加电路设计和画板工作。

4,以前做过51,三星单片机做的电表,加油机等,做过51的设备控制板,STM32的其他产品等,做过多款公司的带输入输出的控制板,热电偶(使用MAX6675)。CAN-232总线转换器等。搞个一块LINUX(AT91SAM9260)板,做了底板,写了点驱动。这次提升下,最主要也是喜欢富士通的芯片的抗干扰。

     对232,485,CAN等总线是很熟悉的。

自己愿意负责的部分

1,沟通协调及统筹规划。

2,承担部分程序编写调试或整合.

3,电路讨论和确定,如果没有画板人员到时也可以参与画板。
阐述所参与项目的DIY思路

1,先期熟悉富士通的FM3芯片的各项功能和开发环境。

2,调试出项目需要的基本外设的驱动。

3,如果人员足够并且有能力和时间就实现小部分类似PLC的功能(看DIY人员的情况大家确定),

     否则就做直接跑程序的控制板,由用户自己使用时加入功能进行板内更改。

4,找出合适的自动程序更新方法

5,合适的人机交流的方法。

所要实现功能描述和预期成果

实现一块小巧的带输入输出功能的,带AD转换读功能的,串口显示输出,有232口,485口,有CAN接口,键盘输入的工业控制板模型。

网友:
先看看资料先,最近有可能要做一个多轴的电机驱动,刚好也想做个可以在现场持续记录数据的装置。。。

网友:
简单看了一下手册,没有带SD卡接口,也没有SPI,存储只能外扩IIC了。。。不过FSSDC-9B506-EK Easy Kit本身带了一个小屏幕和joystick,和很多通讯接口(这个Multi-function Serial Interface好强悍,那个CSIO是什么东东?)拿来做人机界面不错。。。

网友:
所选项目名称:工业测控终端/PLC
个人现有条件:
1、已经学习过STM32,掌握STM32编程与应用方法,能编写修改控制程序
2、在模拟、数字电路上有较好的基础,可以在数据采集方面提出设计思想,与大家共同合作,完成采集模块的设计
3、有较好的动手实践能力,独立完成了包含数码管,LCD接口、LED点阵、矩阵键盘等模块的51单片机开发版设计,能够单独完成制板工作
4、有比较充足的时间用于研究和设计探讨

网友:
DIY:LED调光器和电源消耗功率、碳排放计量器

本人的强项是:
1.LED照明技术;
2.开关电源技术;
3.自动化控制系统。
希望利用此开发板完成LED的调光,可能会不采用PWM调光方式;二是DIY电器的电功率测试和计量仪表,与碳的排放一起显示出来,也就是电器的耗电指标可时时记录存储与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一点,本人报:  A. 工业测控终端/PLC

网友:
所选项目名称B. 家庭物联网终端
      阐述自己擅长的领域与技术,并标明自己愿意负责的部分;
本人没接触过ARM的东西 ,不过可以学习。用过51,avr,430,fpga。在整理资料的基础上!想负责一部分的传感器的驱动问题!像烟雾,水电,湿度,温度的传感器的使用方案。
      阐述所参与项目的DIY思路、所要实现功能描述和预期成果。
   在自己的基础上边学边用。可以解决一部分的传感器的报警和显示。谢谢!

网友:
报名项目A.工业测控终端
擅长领域:电机控制;熟练使用51,AVR单片机,正在学习STM32。用ATmega16和ATmega128做过电机的励磁控制,对PWM的驱动,H桥

的控制,以及电机的转速和电流采样的软硬件部分比较清楚。
愿意负责的部分:电机的测控部分(若有)的硬件设计和部分程序的编写;其它测控部分的软硬件设计。

DIY思路
1.先熟悉MB9B506各引脚功能和实验板的外设,了解下软件的编译环境,跑跑手册提供的程序。
2.推荐一位软硬件经验比较丰富的做组长,负责总体设计。组员一起讨论确定工业测控终端要实现的功能,具体到要用什么接口

?比如串口、SPI接口、CAN总线接口等;测量什么数据?比如电流、电压、转速、温度、湿度等;怎样测试?比如AD采样,计脉冲

个数等;怎样控制?比如开关量控制,PID控制等。先确定大的框架,后续再做细节修改。
3.分配任务,分工协作,各尽所能。
4.在组长那汇总,制板,调程序,模拟测试。

预想功能和结果

希望该工业控制终端是一个能进行多路数据采集并自动控制的闭环负反馈系统,能方便的实现人机交互,建议编写上位机进行控制。

网友:
支持并鼓励大家积极动手。

网友:
建议管理员把方案要实现的基本功能说一下,至于其他功能大家可以尽情发挥。
大家DIY至少有要个核心功能。方案只有名称没有介绍有点太笼统

网友:
十五楼说得好,虽然方向确定了,但还是比较宽泛。我认为小组一起做东西,得有一个共同的设计要求,这样大家才好共同讨论,并根据自己的擅长的方面决定负责那一块儿,并提出自己的想法,共同讨论。

网友:
我的理解(只代表个人)具体功能不是管理员确定,是分组后的分组人员根据大家的讨论确定:

1,需求:做个什么样的东西。

2,能力:有多少人做, 时间多长, 能做到哪一步。

网友:
我也来报个名吧:
1:可以承担部分程序编写调试.
2:可以画板与硬件调试。

网友:
想参加,但是最近有其他事,就不打酱油了

网友:
智能CAN总线汽车检测仪

好。我参加: A. 工业测控终端/PLC

擅长的领域与技术

1,使用过MSP430和LM3S ARM,熟悉这两个MCU。

2,汽车知识。

3,电路板绘制。

自己愿意负责的部分

程序编写和电路板绘制,单片机选型等。

阐述所参与项目的DIY思路

1,熟悉环境上手富士MCU

2,功能构想,在开发板上面实现

3,绘制实际电路板进行测试

4,保证各种通讯模式的可靠性,优化程序实现低功耗

所要实现功能描述和预期成果

带有一些物理量检测,LCD,电容式按键,三轴加速,电子指南针等功能,汽车CAN总线上数据的采集GUI显示,未来可以加入抬头显示系统配合汽车使用,也可以考虑和android设备进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