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就是想问一下,初学单片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
现在打算用C8051f020做一个相对简单的数控系统。因为也是新手,没有动手做过。现在想购买一块学习板。是买一块51的呢,还是买C8051f系列的呢?请大家给个建议,并说一下理由。个人简单情况:我本科学过C语言基础,51基础。 先谢谢了

在线等答案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新手,建议要用什么片子就选什么样的开发板吧,节省时间

网友:
现在还有用51入门的?

网友:
偶也是新手,来露个脸先。
同意沙发的看法。
学习的东西就是你需要使用的东西,这样进展就会快一点。

网友:
如果是新手入门的话建议用标准的51芯片,以后再用增强芯片和其他系列;
51芯片基本上只是引导入门,大多数模块都提供51的例程,有些延时类的都是按照标准周期计算的,和增强芯片不兼容。

网友:
c8051f020介绍:来自百度
Cygnal出的一种混合信号系统级单片机。片内含CIP-51的CPU内核,它的指令系统与MCS-51完全兼容。其中的C8051F020单片机含有64kB片内Flash程序存储器,4352B的RAM、8个I/O端口共64根I/O口线、一个12位A/D转换器和一个8位A/D转换器以及一个双12位D/A转换器、2个比较器、5个16位通用定时器、5个捕捉/比较模块的可编程计数/定时器阵列、看门狗定时器、VDD监视器和温度传感器等部分。C8051F020单片机支持双时钟,其工作电压范围为2.7~3.6V(端口I/O,RST和JTAG引脚的耐压为5V)。与以前的51系列单片机相比,C8051F020增添了许多功能,同时其可靠性和速度也有了很大提高。
片内含CIP-51的CPU内核,它的指令系统与MCS-51完全兼容。
所以觉得直接上板子吧,你要做用C8051f020做一个相对简单的数控系统,就会用到它独有的功能吧 ,还是直接来比较快,节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