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MSP430 Application UART驱动装不上

楼主:
,C盘的system32里的drivers也有那个usbser.sys了,自己指定IAR V5.4的drivers目录还是安不了,难道我的文件有问题?系统是32位的win7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lz分享
刚ez430rf2500不能被识别   鼓捣半天    你的驱动很好用

网友:
自顶个,求那个驱动安装文件即430cdc.inf,要求适用于32位WIN7的,我打开一看我的只适用于32位的XP和Vista

网友:
传个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你用WIN7装上了吗?

网友:
我就是用的win7 32bit

网友:
我正在找这个,我的也装不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是一个win7系统,IAR的版本在win7下似乎有问题,另外ghost系统也会有问题。请各位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么装啊?

网友:
怎么安装的,求解释。。。我的安装不上。。。和你的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
是啊,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把手动安装了驱动,还是没反应

网友:
悲剧啦,用了还是不顶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么装啊,老是出现没有文件

网友:
非常感谢

已经装上了,非常感谢这位同学提供的驱动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求具体过程啊

网友:
是PC机端缺少一些配置的系统文件导致的,找到正确的配置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
少了什么配置文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同求具体过程啊!相同的问题,解决不了。快急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