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块DSP学习学习,不知道怎么选型啊?求助~

楼主:
前人给指个路

网友:
做什么应用啊?

网友:
范围太大,你要做哪方面的。赞同楼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人方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机器人方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控制方面的??那就选c2000系列的吧!

网友:
机器人要进行图像识别,音频视频处理么?
要进行远程控制还是只是一个加个小马达的机器人。

楼主把要求贴出来让大伙瞧瞧吧。

如果是简单的机器人,那用51单片机就可以,要低功耗可以用MSP430,平常的BLDC步进电机控制可以用C2000。如果只是想照抄那TI好像有机器人开发板你可以考虑买一个。

网友:
机器人开发板?这个估计挺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