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升级都成功但是个别机器运行失败

楼主:
在此小弟请教下各位高人。

最近用LPC1752做了个IAP升级程序,但是碰到一个奇怪现象,IAP升级验证通过,大部分机器升级后运行正常,却有少数机器运行失败,进入各种异常。

用JTAG读回运行失败机器的CODE,发现数据是正确的,立即用JTAG写会运行失败的那个机器,结果都能正常运行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像不是软件的问题。

大家有碰到过这样的现象吗。

谢谢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过IAP没有发现这种问题。。。。。。。。。

网友:
谢谢大大的关注。

再详细说明下具体情况。

有问题的机器的用户程序一般没法在线仿真,因为JTAG一运行重载就好了,程序根本没有做任何更改。
有次KEIL在没有重载代码的情况下,用汇编代码观察故障机器的运行,发现有个2进制BIN,ROM的值与汇编二进制的代码值不一致。看图:

LDC指令 cortex M3核据查好像无法解析,此处会跑飞到0000处,引发硬Fault。

看看实际的ROM数据,实际是F810好像对应的指令是LDR,所以因此而进异常。

具体引起的原因就不知道了。

网友:
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JTAG写FLASH,与IAP写FLASH的区别呢?

网友:
此现像可以再现吗?降低一下IAP的下载速度试一下?我之前有碰到IAP的速度太快无法正常的下载程序

网友:
楼主还在么,想请教问题最后解决了没,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