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f OS_CRITICAL_METHOD==3

楼主:
# if OS_CRITICAL_METHOD==3

     OS_CPU_SR  CPU_sr;这句的  OS_CPU_SR CPU_sr是什么意思?

网友:
条件编译,定义了变量,不需要管

网友:
OS_CPU_SR CPU_sr;这句的 OS_CPU_SR CPU_sr是什么意思?

OS_CPU_SR  CPU_sr一般是被#define预定了,比如:
#define OS_CPU_SR  CPU_sr func()
那么条件成立,他就会运行func函数
#define OS_CPU_SR  CPU_sr (赋值语句)
那么条件成立,他就会运行赋值语句等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 if OS_CRITICAL_METHOD==3
  定义了 OS_CPU_SR     CPU_sr 变量,而 CPU_sr 是关闭中断OS_ENTER_CRITICAL()和开启中断OS_EXIT_CRITICAL() 用到的变量。CPU_sr 记录的应该是当前的中断标志

网友:
uc/OS里定义了几种模式,这个是启用第三种模式,具体的楼主可以看看源码

网友:
这是我找到的资料
1)当OS_CRITICAL_METHOD= = 1时,简单实现如下:

#define   OS_ENTER_CRITICAL()   disable_int()

#define   OS_EXIT_CRITICAL()      enable_int()

但这样有一个问题,如果禁止中断的情况下调用uC/OS-II功能函数,那么从功能函数返回时,中断可能变成允许的了,而实际上还是希望是禁止的。

2)当OS_CRITICAL_METHOD= = 2时,实现如下:

#define OS_ENTER_CRITICAL() asm(“PUSH PSW”); asm(“DI”);

#define OS_EXIT_CRITICAL() asm(“POP PSW”);

执行OS_ENTER_CRITICAL()时,先将中断状态保存到堆栈,然后关中断;执行OS_EXIT_CRITICAL()时,再从堆栈中恢复原来的中断开/关状态。这种方法不会改变中断状态,避免前面的问题。

3)当OS_CRITICAL_METHOD= = 3时,实现如下:

#define OS_ENTER_CRITICAL() cpu_sr = get_processor_psw(); disable_interrupts();

#define OS_EXIT_CRITICAL() set_ processor_psw(cpu_sr);

将处理器状态字保存在局部变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