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OSTCBPrioTb1[prio]==(OS_TCB*)0)

楼主:
if(OSTCBPrioTb1[prio]==(OS_TCB*)0)

这个(OS_TCB*)0)的“0”怎么理解?

网友:
空指针
任务优先级表OSTCBPrioTb1,
OSTCBPrioTb1[prio]指向优先级为prio的任务的控制块TCB
if(OSTCBPrioTb1[prio]==(OS_TCB*)0)就是判断是否已经有优先级为prio的任务已经存在了
这个是在任务创建函数里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