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sim 连调的问题

楼主:
//counter.v
module counter(clk,rst,counter_out);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3:0] counter_out;
reg [3:0] counter_out;
initial begin counter_out=0;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ounter_out <= 0;
  else
    counter_out <=counter_out+1'b1;
endmodule

我的这个代码,通过quartuse 与modesim 连调的时候,CLK 一直没有变化,后来我force clk 0 0,1 50 -r 100这样,才会有CLK,但是counter_out 一直不计数,后来,我加上了
initial begin counter_out=0; end
counter_out 才开始计数的,
这个是为什么呢??请教各位大虾了!!

网友:
仿真测试,如果变量不给初值,该值将是不定态,那么该变量输出也是不定态,所以没有计数。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