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定时器 CCR0 的问题

楼主:
请问msp430定时器的ccr0每加一,用多少时间?
我自己用LAUNCHPAD写个程序给定时器A的CCR0的值是32768,同时我的晶振是32768,得到的时间是1秒,请问,这时间是怎么算出来??

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一下不同的时钟源ccr0每加一是用多少时间,谢谢。

这是我写的源码:

#include <msp430g2231.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unsigned char i;
BCSCTL3 |= LFXT1S_0; // LFXT1 = 32768Hz 晶振
do
 IFG1 &= ~OFIFG; // 清除 OSCFault 标志
 for(i = 0xff; i > 0; i--);
}
while((IFG1 & OFIFG));
BCSCTL2 |= SELM_3 + XCAP1;
TACTL = TASSEL_2 + TACLR;
CCTL0 = CCIE;
CCR0 = 32768;
TACTL |= MC_1; //增计数
P1DIR |= BIT0;
while(1)
  {
      _BIS_SR(LPM0_bits + GIE);
  }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TACCR0中断服务
__interrupt void ta0_isr(void)
{
//LPM3_EXIT;//退出低功耗模式3

P1OUT ^= BIT0; // 翻转P1.0

网友:
定时周期T=1/定时器时钟*(计数值+1)=1/32768*(32768+1)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msp430的使用手册里清楚的timer 框图可查看,CCR0加一次是一个clock

网友:
(65536-32736   ) /32768    S

网友:
ccr0只是比较器,他是不会自动加一的吧。。计数是在TAR里的,当TAR里的计数达到CCR0时,会置位中断标志位的

网友:
每一个时钟上升沿,CCR0加1

网友:
一个时钟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