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图像采集

楼主:
我现在在做一个图像采集系统,想通过FIFO做缓存,但现在图像老是滚动,我知道我现在存在很多问题,像我控制FIFO读写的时候,碰到输入部分的DE有效则写,输出的De有效时就读,没考虑输入的行同步和场同步,但我不知道该怎么用它,有谁能指点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
行同步与场同步确实需要关注,否则显示的图像有问题!

网友:
图像采集的话,不建议使用fifo,直接用简单双口ram就行。
行、场同步信号到来的时候,无需把图像数据存储到ram中,这两个信号可以用作ram的cs。

网友:
不知道你要采的图有多大,上兆的话 FPGA内的memory资源可不够用,需要外接一个sdram来做缓存,只用读写使能,读写时钟信号控制FIFO就可以嘛,整那么复杂干嘛,设计的东西要简单可靠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