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Cortex-M0从这里开始》勘误表

楼主:
通过复查发现《ARM Cortex-M0从这里开始》存在大量印刷错误,给读者带来的不便,再次感到抱歉。贴出勘误表,希望尽可能的减小对读者是影响。由于时间仓促,不一定都找到,希望读者发现错误后在帖子中跟一下贴,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ARM Cortex-M0从这里开始》勘误

本文档最新修改时间:2012-04-14

页码

行数或图号

内容简介

网名 Zhaojun_xf

网名 zhaojun_xf

前言2

这一章主要设计到文件系统的应用和移植

这一章主要涉及到文件系统的应用和移植

2-3

明白时钟更新允许寄存器

门狗时钟更新允许寄存器

可直接导压缩文件

可直接导压缩文件

使得例程不会随意篡改

使得例程不会随意篡改

Build

Build Output

3-3

已被初始化成为非0的变量编译后RW类型数据

已被初始化成为非0的变量编译后RW类型数据

MDK的逻辑分析仪只有在软件模式下才可以使用

MDK的逻辑分析仪只有在软件模式下才可以使用

下面就通用JLINK V8调试LPC1114最小系统

下面就JLINK V8调试LPC1114最小系统

5-4列举了IOCON寄存器[7:6](I2CMODE)位描述

5-4列举了IOCON寄存器[7:6](I2CMODE)位描述

程序清单5-3P0_5引脚配置为I2C SDA功能

程序清单5-3P0_5引脚配置为I2CSDA功能

#define PIO0_5_CON (FUNC_PIO0_5|(PIO0_5_MODE8))

#define PIO0_5_CON (FUNC_PIO0_5|(PIO0_5_MODE<<8))

5-3(a)

LED正极接地,负极接电源

LED正极接电源,负极接地

5-4

(b)高电平驱动中三极管8550

(b)高电平驱动中三极管8050

GPIO中断占用4NVI通道

GPIO中断占用4NVIC通道

5-16

CT16B0/1_CAP0

CT16B0/1_MAT[3:0]

CT32B0/1_CAP0

CT32B0/1_MAT[3:0]

T0CCR[2]=1

B0CCR[2]=1

第二个参数为设置定时器时间间隔

第二个参数为设置定时器时间间隔

则转换时间

则转换时间

喂狗时一定先写入OxAA

喂狗时一定先写入0xAA

如果CPU的中断切换频率为100MHz

如果CPU的中断切换频率为100Hz

UART发送数据首先会保存到FIFO

UART发送数据首先会保存到FIFO

SD总线比较复杂,而且很多微控制器都没有SD总线

SD总线比较复杂,很多微处理器都没有SD总线

读取数据和写入的数据是一样的

读取数据和写入的数据是一样的

由于通过串口只能发ASCII

由于通过串口只能发ASCII

16MB

8MB

7-20

截图日期不对

计算方法是对的

再对照图7-17

再对照图7-20

操作系统

文件系统

FAT表来保持的

FAT表来保持的

diskio.h硬件相关层

diskio.h硬件相关层

ffconf.h系统配置

ffconf.h系统配置

可以同f_read函数返回的结果和函数的读取结果来判断

可以同f_read函数返回的结果和函数的读取结果来判断

具有更高的准性和直观性

具有更高的准性和直观性

工作电2.0V时,小于300nA

工作电2.0V时,电流小于300nA

解码获取的码值也一定相同

解码获取的码值也一定相同

采用两个按键表示同的功能

采用两个按键表示同的功能

所有的数据都是以01

所有的数据都是以01

主要设计MP3

主要涉及MP3

如果读/需要单独控制

如果读需要单独控制

可以分为热敏式打印机

可以分为热敏式打印机

加热流大概300mA

加热流大概300mA

也支持对于1扇区

也支持对于扇区

等待放纸

等待放纸

10-21

是否接收到

是否接收到

网友:
说实在的,错误太多了.
我昨天在家简单看了GPIO部分.有些不是印刷错误,应该是作者没有仔细检查,现在书不在手上,在家里。不能指出具体页.

说实在的,如果用户对LPC11xx不熟悉, 这本书有点害人.

网友:
北航,只知道赚钱.明显的错误就没人校对.
害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大哥,你会出第二版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暂时不会。。。

网友:
那么多错误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