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输出的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楼主:
   蓝牙采用分散式网络结构以及快跳频和短包技术,支持点对点及点对多点通信,工作在全球通用的2.4GHz ISM(即工业、科学、医学)频段。其数据速率为1Mbps。采用时分双工传输方案实现全双工传输。
  蓝牙输出的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比如两个手机之间输出音频文件,mp3格式的文件在手机中应该是以数字形式存储的,在传输的过程中,应该还是数字形式吧!可是一个搞通信方向的老师硬是说输出的是模拟信号?有点疑惑,大家的有何高见?

网友:
你应该问他个“为什么”,或者他有更高深的见解。

网友:
输出的信号是经过蓝牙基带调制的    对于人来说可认为是模拟信号   对于另一方蓝牙节点可认为是数字信号

网友:
楼主应该问空间传输的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空间中,就是两个设备之间输出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如我用自己的手机蓝牙功能输出一首歌曲给你的手机上面! 这时候传输的是模拟信号?你手机接受到的信号应该是数字信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是该好好指教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去了解下蓝牙的调制传输过程就清楚了,或者去看下射频方面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本人做过一段时间蓝牙    蓝牙有很多层   HCI、L2CAP、等     你说的数字信号还是模拟的话要相对来看    不知道为什么纠结于这个呢     或者说你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方便说下么

网友:
十分认同7楼的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如我用自己的手机蓝牙功能传输一首歌曲给你,这时候你蓝牙收到的应该是数字信号吧

网友:
嗯,自己学习快呢

网友:
可以多查查资料嘛~

网友:
传输的是PCM信号。从A/D的角度,这是一种数字信号。但从编码的角度,这又类似于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