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触摸O点有很大的交流声音而为什么o点接上音频而不出现声音呢

楼主:
为什么手触摸O点有很大的交流声音而 为什么o点接上音频而不出现声音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信号不匹配,看看他的幅值

网友:
楼主的这个电路,有人给你指导过,用一个电源。

接上音频不出声音, 是因为你的直流工作点受到了影响。

网友:
那为什么用手摸发声也没有直流工作点工作呢???

网友:
手感应的信号幅度有可能达到几伏到十几伏!外接的音频信号小于三极管的导通电压,当然就不会被放大?看看三极管放大的基本原理吧!基础一定要打好哟??

网友:
我把三极管拿来和功放那个信号比较了

网友:
为什么在手触摸导通的情况下再加上音频信号还是不能放大音频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