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WM信号控制的直流输出电路的附属电路分析

楼主:
大家好。我们单位有一种产品,输入端是正弦MPU信号,输出端根据输入信号的大小输出直流4-20mA或是20-160mA信号。我将电路图附在下面。在电路图中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能否帮我详细分析,谢谢!

问题1:TlE2082(U24)那个运放组成了什么电路?

问题2:Tl082(U17)是什么功能?

网友:
U24部分构成的是电流检测电路。

U17的作用~~~~其实你把问题1所指向的那部分当成一个电阻(可控),就明白了。
这是个两档的电流环,并且可以关断输出。。。

俺的疑问~~~20~160mA 是干嘛用的?

网友:
楼主自己能看清你的发的图吗?

网友:
您好,以下是我的回复

dontium,您好,图是可以放大的,放大一点就可以看清楚我的图.
huayuliang,你好.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是接受MPU正弦信号,输出直流,和它配套的哪个产品是接受直流信号,输出MPU信号,两个东西可以形成闭环。这个20-160毫安是输出范围,输出电流是逐渐增大的,达到我们设定转速的设定点,输出电流就稳定不变了。
您能详细帮我解释一下U24部分构成的这个电流检测电路是怎么工作的么?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那不就是个运放差分放大电路么?由Z10-1、Z10-2、Z10-3、Z10-4和U24构成。
R1 + R2上的压降为这个差分放大电路的输入。
左面那些MOSFET都是作为开关的。

俺比较关注U24的供电,能否贴一下供电电路?

网友:
你好

你好,我查了U24的供电电压是4脚和8脚,供电分别是正负15V。
运放差分放大电路么?能否帮忙列出公式?谢谢。我需要公式,在实际中证明这个论断。
边上那个Q3有什么作用?当Q4通时栅极是12V,Q3导通。当Q4不通时栅极是24V,不也导通么?谢谢?

网友:
那几个晶体管俺看不清楚。。。
运放差分放大电路~~~到处都有,你看书,或者Google搜索

网友:
但这个运放差分放大电路应该是个变体,我看书上的不是这种情况,我就不会了,所以要公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并不是变体,你把这部分元件拿出来单独分析就OK了。

关于运放差分放大电路在电流检测电路中的应用,建议你看看MICROCHIP的AN1332:
Current Sensing Circuit Concepts and Fundamentals

虽然是英文的,不过内容不多。

网友:
感谢huayuliang。

谢谢你这几天来对我详细的回复。
因为领导催,任务紧,所以我要很详细的看看你推介的那本书了。(得到关于这张图中U24的公式)。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huayuliang 您好.
还请帮我看看U17的作用?感谢!我基础比较差,望大侠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有谁知道啊?哪位大侠请帮我看看U17的作用?感谢!我基础比较差,感谢。

网友:
U17的作用?

这还用问?经典的积分电路~~~~~~~~~~~~

网友B:
U17是个比较器,当由U24检测到的电流值超过阈值(由左边的PWM的占空比决定)时,通过三极管(G13还是Q13?看不清)去关闭输出电流,从而达到限流的目的。
U17-B前后跨接的电容是去毛刺的,说它是积分电路也行,但去毛刺,防止误动作是它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7是个比较器,当由U24检测到的电流值超过阈值(由左边的PWM的占空比决定)时,通过三极管(G13还是Q13? ...

仙猫,你好。非常感谢你详细的回复,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