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的运算速度问题

楼主:
现在在做一个作品,要用单片机控制电机,需要非常快的运算速度,不知道430能否胜任?哪一个系列的速度要快一些? 感觉430虽然是16位机,但运算速度不见得多快。 430和atmega128比较呢?

网友:
怕MCU胜任不了,用C2000肯定OK。
430最高可以到25MHz,并且带硬件乘法器,从资源上讲MSP430略占优势。
关键还是要看你的运算量,以及实时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涉及到很多三角运算,是个旋转绘图仪的设计,运算量很大,实时性要求也挺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使用C2000吧,毕竟DSP用在实时控制,运算量大的场合还是很适合。MSP430估计做不了arctan这类的函数,速度比较慢

网友:
回复 网友C:

C200有点略贵啊好像……而且对于DSP我完全是个门外汉诶……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项目预算了,有没有成本限制
C2000做肯定要好一些,现在学C2000的很多都是用来控制电机的

网友:
cm4也是电机控制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痛下狠心学C2000了,有没有好点的开发板啊?推荐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先列需求 再寻开发板

网友:
MSP430来做这样的应用不太合适,推荐C2000或者TI的M4。
M4带硬件的PWM发生器,单精度的浮点运算单元,加上32-bit的CPU,运算能力比MSP430要强大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32-bit的感到压力山大……

网友:
没你想象的那么难,可能比你用8位,16位的还轻松一点。关键是你愿不愿意跨出这一步。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谢谢前辈指导,准备迈进到32位行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