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电路,有问题,求解

楼主:
各位大侠,这是一个电机驱动电路,RL是负载电机,我用个200K的电阻代替。PWM信号是单片机输过来的,

频率是10K,现在我调节PWM的占空比,负载端的电压稳定在12V。

如果我把三个电容:C1、C2、EC1都去掉,则负载端的电压是一个随PWM信号变化的方波。

这不是BUCK电路吗?这么起不到降压的功能。。。。。各位大侠,求指导

网友:
你家用的负载好大。。。不放电啦?

负载改成几欧到几十欧再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之前没用过电机类的东西,不清楚负载特性?问题是出在负载吗?电路搭的没问题吗?电机负载相当于几欧电阻?那不是电流会很大

网友:
你的电机多大功率的?可以算啊。

按你图例的FDN338参数考虑,你的电机电流应该在1A左右,12V/1A,电机等效的负载阻抗是12欧。

你前面分析的没错,是BUCK,问题是200K的RL,会导致电容上的电压放电很慢,几乎接近于12V-Vds。

看你的电路是给一个12V直流电机调速用的。直流电机的调速分两种,改变电压和PWM,PWM是比较好的方式,能保证在较低转速下的转矩。
如果你用改变电压的方式,电路不需要改,模拟的负载电阻阻值改下就可以。
如果用PWM方式,电感、电容都要去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指教,加问个问题,我看一些DC/DC芯片的资料,它们的放电通道呢,貌似空载的时候都能输出低电压啊?

网友:
作为BUCK电路,电路图的形式没有错。但不知道楼主的PWM频率是多?

作为电机控制,可以直接使用PWM,不用接成BUCK型。

楼主为什么选择FDN338呢?它的Vgs只有8V,这么低,这样的管子价格也高。图中的R5也是必须的,这样,驱动就成了问题,这样的驱动就容易使用MOS管失控。如果选用+-25V的管子,价格也低了,也可以去掉R5了,驱动问题了解决了。

网友:
r8 10k 有点大吧 我单管驱动的时候一般也就5-5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