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布线合理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R11  与 C3 这两个器件 不知道在电路中的功用是什么?
如果是一个滤波电路的话 建议把电容的引脚直接连到芯片引脚上 也就是说把R11与C3的位置颠倒一下 。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我画板时通常都习惯把电容放在芯片旁边,就是芯片先和电容连接,在和其他的

网友:
同意 沙发 ,电容一般不会放到末端,否则就起不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