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P2口接三极管再接报警模块,发现工作不正常啊,报警声沙哑。到底ebc该怎么接

楼主:
 报警芯片里面有个100k的电阻,会不会对电路产生影响?
选用那种三极管。ebc分别接什么

网友:
报警模块多大的?
为啥要加三级管,直接驱动试试
还可以加上拉电阻接报警器试试

网友:
什么报警模块?没听过这个东西啊!是蜂鸣器吗?几V的?说具体点儿!

网友:
报警模块?是不是蜂鸣器啊?

网友:
连个电路图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