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 后FET430UIF无法下载仿真怎么回事

楼主:
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 是MSP430量产批量下下载工具。上个星期五安装后,MSP-FET430UIF就一真无法下载仿真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我用的是IAR5.4的,MSP-FET430UIF固件升级过,版本太高了,今天重新把MSP-FET430UIF还原到V2版本,,下载,仿真,都没有问题了,,使用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批量下载工具时会提示版本升级,选择否就不会再有问题了……

网友:
为啥我用IAR5.5和IAR5.3,都不能下载啊

网友:
我上次也试过,用5.5的也不能用,后来全部改为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