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安装了驱动还是连接不上单片机

楼主:
初学单片机,买了一学习板,芯片是STC89C52RC,在网上下了一万能驱动PL2303,安装后连接单片机,但是计算机还是无法识别(设备管理器上显示黄色的问号),究竟是什么问题,已经换了好几个驱动了,还是连不上,究竟是驱动的问题还是电脑的问题(我的是笔记本),求大侠帮助,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装的是什么系统啊?win7?是不会死gohst版本啊?还是什么雨林木风啥啊?那种系统会出问题的。。。。建议重新安装原版windows系统然后在破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装的是什么系统啊?win7?是不是gohst版本啊?还是什么雨林木风啥啊?那种系统会出问题的。。。。建议重新安装原版windows系统然后在破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初学单片机,买了一学习板,芯片是STC89C52RC。
你好好看看板子带的光盘,里面一般都有教程的,还有你说的那个PL2303,好像不用装吧,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结果就是没仔细看教程,要是附带光盘的里面都有的,是在不成问问淘宝店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已经弄好了,淘宝店主今天把资料发给我了,用里面软件成功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好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吧 开发板的资料一定要齐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的也是,我的单片机是学校老师给发的,msp430的,和你的情况是一样的,电脑也是无法识别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