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申请问题

楼主:
您好!

我的平台是DM8148,是C674x + Cortex A8核,在项目时我遇到个内存问题,我一个工程在初始化时malloc申请一个内存指针

short *pBuffer;

size = 64*64;

pBuffer = (short*) malloc(sizeof(short) * size);

但根据我的调试发现申请的内存并没有成功,因为我通过watch和设置断点CCS发现pBuffer在调用的过程中是指向0x00000001类的地址,不存在

我的cmd文件是:

MEMORY {
  /* CACHE_L2RAM : origin = 0x11800000,  len = 0x40000
   CACHE_L1P   : origin = 0x11e00000,  len = 0x8000
   CACHE_L1D   : origin = 0x11f00000,  len = 0x8000
   L3RAM       : origin = 0x80000000,  len = 0x20000*/
   SDRAM       : origin = 0x80000000,  len = 0x8000000
   VECS        :     o = 0x00800000     l = 0x00000300
   L2MEM       :     o = 0x00800300     l = 0x0003ffff
}

SECTIONS
{
    vectors            :> SDRAM
    .vecs       >       VECS
    .cinit             :> L2MEM
    .text              :> L2MEM
    .const             :> L2MEM
    .far               :> L2MEM
    .stack             :> SDRAM
    .bss               :> SDRAM
    .data              :> SDRAM
    .switch            :> SDRAM
    .sysmem            :> SDRAM
    .tables            :> SDRAM
    .cio               :> SDRAM
    .fardata           :> SDRAM

请大虾看下我是哪里出错了,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cmd文件或者link option中,--heap_size有没有设?
例如:--heap_size=0x1000 /* 定义 4k heap (.sysmem section)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分配,我在Project>build options>Linker>Basic Options> -heap_size设置了0x4000,但还是申请内存不成功,我试了,最大只能用malloc申请1024,超过就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一下cmd文件中是否设置了-heap,如有,则在Linker Basic Options中的值会被覆盖。
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在cmd文件中设置-heap 0x2000 /* 这个值必须大于4096,因为rts.lib也会占用若干sysmem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发现了是cmd文件里的定义问题,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