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S9D92做的显示屏,屏幕有抖动,求高手指点!

楼主:
这个是我最近做的显示屏,用LM3S9D92做的,驱动是SSD1963,好些源代码是参考zhengjiewen的,看了他好多帖子,学了好多东西;

但是我的屏幕有横线的抖动,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我是新手,求高手指点,不胜

感激!

网友:
就是屏幕上面一半的部分,有抖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供电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好像我刷不同的图片的时候,闪烁横线的地方不一样

网友:
我用CPLD自己写的LCD controlled,MCU写入数据时,画面也会发生你的现象,
一、MCU刷新率太低,人眼可见画面切换
二、MCU在前幅画面数据更新中途又重新开始写入新数据;
三、IO口干扰,画面有水波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的解答!新手,还得请教一下
1.  MCU的刷新率是什么概念?我设置的SSD1963的PLL频率是100M,到LCD的DCLK是5M,发现改成更高的或者更低的频率都不行,画面没法看。那么这个MCU的刷新率是个什么概念?
2.  那么需要在写完一副画面数据的时候延时么?还是用哪个flush函数就可以了?
3. 你说的屏幕上半部分的白色横道道,就是IO口的干扰造成的么?有什么好的解决方式么?

谢谢!

网友:
不懈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