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系列 MDK軟體模擬問題

楼主:
各位大俠好

新手上路,有點小問題請各位解惑
我使用ST stm32f2xx_stdperiph_lib
           MDK 4.23

測試GPIO的範例

但是我使用debug simulator的功能,先是出現錯誤訊息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0000000C : no 'read' permission
->我追加了initial file
MAP 0x00000000,0x00000010 read EXEC
MAP 0xFFFFFFE0,0xFFFFFFFF write
設定後

可以進入debug畫面,但是無法直行到main迴圈?有人可以解或一下嗎

网友: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求帮助!

网友:
这是keil软件仿真器的问题,不支持,很久以前我就遇到过,刚开始我以为是版本问题,更新很多版本都没解决,后来一般是换成f1系列的去仿真,能实现大部分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