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S3.3和CCS4.x可以在一台电脑上共存吗

楼主:
CCS这东西装不好卸着太麻烦了,如果能共存我就再装个CCS4.x
先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如果是XP系统没问题,我就两个都装了

网友:
在xp系统下,我装过ccs3.3,ccs4.2,ccs5.0,可以共存

网友:
楼上都说了,在32位的VISTA系统下CCSV3.3,CCSV4.2,CCSV5可以共存
在XP下CCSV3.3,CCSV4.2,CCSV5可以共存
在64位的WIN7下CCSV4.2,CCSV5可以共存
在64位的VISTA系统下CCSV4.2,CCSV5可以共存

网友:
可以共存,偶用过

网友A:
可以共存的,可以看我电脑装的如下版本,都可以用

网友:
关于驱动问题

引用 网友A:
可以共存的,可以看我电脑装的如下版本,都可以用

  我在装了CCS3.3和CCS5.2.1用的仿真器是XDS510 USB2.0,现在好像默认加载了blackhawk,使我的的仿真器不能和CCS3.3链接了,而且我也加载不回去了,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那个公司的仿真器啊,XDS510 USB2.0只支持CCS3.3,不支持CCS4和CCS5吧

网友:
是的,不支持的。

网友:
我用过官网的XDS510,比较老的并口的那种,是可以在CCSv4下使用的。

网友:
我的在XP下就可以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