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单电源控制时如果显示全波形

楼主:
最开始我用的是同相放大 但是没处理中点问题

效果是这样的

后来我对中点进行处理 其实就是对R2的地线改为理论上的VCC/2,

效果是这样的

图中的两个波形分别为输出和对设置的那个2.5V点进行测量 显示的是同样大小和相位的波形 但不是正弦波。

如果我把那个自己用电阻搭的的2.5V改为软件设定的2.5V,波形就正常了。自认为是电阻搭的2.5V不好。

今天其实我是这样用实际电路试过的,效果还没这个好,基本上波形就是很弱 甚至可以说仍是半波。

所以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设定这个中值点或者说是Q点。

还有就是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用单电源显示全波形,那晚辈就更感谢了。

先谢过前辈们了。。!!

根据楼下那位大神的建议我改了一下 但是还是不行 不知改的对不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大家肯定会说大不了用三极管
但不打算用

网友:
R1、R2取大 一些。,R3、R4取小一些

网友:
1.运放+端 加偏置电压 VCC/2即可,运放-端不用,仅需要加入隔离电容即可,不用都加偏置电压。
2.信号在输入、输出端都加隔离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 交流地 我接的是直流 是信号影响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我先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依然是方波 不知前辈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辈 按照你的改了 不知改的对不对 但是仍然不行。。。!! 在原帖子上又加了个图 你看看

网友C:
第二个图的原理没有问题。
只是那个1M的分压电阻,你可以算一下分压中点的负载是多大?

9楼说依然是方波,不知道那四个电阻在改动后取大多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图的原理没有问题。只是那个1M的分压电阻,你可以算一下分压中点的负载是多大? 9楼说依然是方波,不知道那四个电阻在改动后取大多的值?

按照前辈的想法我改了一下  如上图 但是在第5个交点那里 也就是虚地那里 电压信号可以调的如示波器那里那样波动不大 如果R3,R4换成50K的 波动就较大了 但也是正弦波 由于我是个小本科生 加上运放 负载电阻什么的多大我就分不清了 还请前辈指导 ,交点5那里波动大些好还是小些好

 我是要做个滤波电路的 但是连个全波都显示不了 怎么谈后面的滤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对了 如果虚地那里的波动大 那么输出信号的波形也会加大些 不知这个加大输出波形的方法可用不 我这里不是很需要把波形放大 只是为了滤低频和高频波稳一下波形 为输出做准备。。。

网友A:
给你贴个图,自己分析吧:

网友:
上传一个 单电源同相放大的电路图,楼主参考!!

网友:
大家这么给力 谢谢了

 晚辈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贴个图,自己分析吧:85681

谢谢前辈 我试过了 另一个前辈给的电路图和你的差不多 其实主要起起作用的是这个电容

就是同相端引入地的时候接个电容 很有趣

网友:
唉~~~白画那些圈了。。。

给你找了篇文档,你看看:http://www.analog.com/library/analogDialogue/archives/35-02/avoiding/index.html

网友:
从双电源体系 往回走,变成半桥,再拆掉一个电容,这时的接地点仍不用改,当负载与电容换个位子,就成了单端推挽,反馈要另设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