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PWM驱动问题

楼主:
最近一直在做一个实验,用PWM驱动一个LED亮灭。但是输出的PWM波形是下面这样子。

当然这个幅度值是不能驱动LED的,大家觉得我这个是什么问题?

代码如下:#include  "msp430x54x.h"//声明库文件
void TAPWM(void)
{
    P1SEL |= BIT2;  //TA1从P1.2输出
    P1DIR |= BIT2;  //TA1从P1.2输出

    TA0CTL |= MC_1+TASSEL_1+TACLR;  //时钟源选择ACLK,增计数模式 TA设置
    TA0CCTL1 = OUTMOD_7; //模式7 高电平PWM输出 PWM设置
    TA0CCR0 = 33-1;  //PWM总周期=32个ACLK周期 约等于1000Hz 设置PWM的周期
    TA0CCR1 = 16;    //TA1 占空比= 16/32=50% 设置占空比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P1DIR=0;
  P1SEL=0;
  P1DIR |=BIT0;
  TAPWM();
  LPM3;
}
是不是要在外面加负载电容滤波?

网友:
看下示波器的耦合方式,设定为直流耦合

网友:
看标识是选得直流耦合,但是感觉测的就是低电平,LZ在检查检查设置吧,你可以新建个项目默认是没有哪一项的

网友:
楼主你可以串接一个100欧姆的电阻,然后用示波器测试一下,应该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另外你也可以将ADC输入引脚连接到PWM输出P1.2引脚,通过CCSv4的示波器Graph功能,读取PWM波形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