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把430f149连接到电脑上IAR烧不到板子上呢?

楼主:
老是提示错误哦 。 我的流程应该没问题的哦 唉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何打开板子上电源的时候数码管和LED灯会不停地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何打开板子上电源的时候数码管和LED灯会不停地闪呢?
说明MCU以前的代码在运行中

网友:
IAR提示的错误信息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用手指碰到IO口了数码管就会两起来,没有什么规律的闪烁,LED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