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用IIC总线读写片外EEPROM????

楼主:
单片机用的PIC18F65J10,片外EEPROM是24LC16B,用IIC总线读写

代码是这样的:

void Iic_EepromRd(BYTE chip,BYTE address,BYTE *p,BYTE num)
{
 while (num>EEPROM_PAGE_LENGTH)
 {
  StartI2C();
  while ( SSPCON2bits.SEN );
  WriteI2C(chip &= 0xFE);
  WriteI2C(address);
  RestartI2C();
  while ( SSP1CON2bits.RSEN );
  WriteI2C(chip|=0x01);
  getsI2C(p,EEPROM_PAGE_LENGTH);
  NotAckI2C();
  while ( SSP1CON2bits.ACKEN );
  StopI2C();
  while ( SSP1CON2bits.PEN );
  address += EEPROM_PAGE_LENGTH;
  num -= EEPROM_PAGE_LENGTH;
 }
 StartI2C();
 while ( SSP1CON2bits.SEN );
 WriteI2C(chip &= 0xFE);
 WriteI2C(address);
 RestartI2C();
 while ( SSP1CON2bits.RSEN );
 WriteI2C(chip|=0x01);
 getsI2C(p,num);
 NotAckI2C();
 while ( SSP1CON2bits.ACKEN );
 StopI2C();
 while ( SSP1CON2bits.PEN );
}

现在就卡在getsI2C(p,num);这里过不去了,一直死循环。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硬件还是模拟的啊?应该是没有收到应答信号,调一下通信速率,程序没问题的话一般都是速率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artI2C();
while ( SSP1CON2bits.SEN );
WriteI2C(chip &= 0xFE);
while(!SSP1CON2bits.ACKSTAT); ////////////////////
WriteI2C(address);
RestartI2C();
while ( SSP1CON2bits.RSEN );
WriteI2C(chip|=0x01);
getsI2C(p,num);
NotAckI2C();
while ( SSP1CON2bits.ACKEN );
StopI2C();
while ( SSP1CON2bits.PEN );
先前没加ACK,现在加上却等不到24LC16的ACK应答?高手指点下,一直停在while(!SSP1CON2bits.ACKST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