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与GTM900连接电路,有软件更好

楼主:
RT,求解。51单片机与GTM900连接电路,我只要GPRS功能就可以了。多谢各位大虾

网友:
一般是串口或其他的总线接口,具体的看资料,没用过这个模块,回去帮你查一下,你用什么功能和接线关系不大,一般都是用软件配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GTM900C与单片机的典型应用电路,给我一份,多谢版主。我是新菜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