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S430 5438 串口

楼主:
串口的校验位 数据位 停止位 不需要初始化吗? 是不是默认就是none 、8、1啊?

网友:
可以通过以下寄存器设置,初始情况请参考后面的初始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谢啦 寄存器的东西看漏了 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哪个数据手册?找半天没找到

网友:
看图说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串口都是none/8/1这么设置的,所以使用默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