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更换时的注意点

楼主:
称重传感器在使用时有时会遇到超载、冲击等情况,这样会导致传感器塑性变形,影响了计量的准确度,所以这时可能就需要更换传感器了,那我们在更换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下面给大家详细介绍:
    称重传感器能够更换的前提是施加力的轴线与传感器的受力轴线重合,这是第一点。
    随着额定载荷的增大,称重传感器输出的微伏/分度信号是减小的, 而不是随着额定载荷的增大,输出信号也增大。这一点往往被忽略。所以在更换传感器时,应尽可能用和原来一样载荷的传感器。若想更换载荷稍大一点的,就要注意电子秤的称重仪表量程是否可调:如果是不可调的旧式显示仪表,会因为换成载荷较大的传感器,输出的微伏/分度信号变小,不能满量程输出、显示,拨码调整达不到目的而不能使用;如果是量程可调的称重传感器,换成载荷较大的传感器后,则可通过设定量程,按说明书调试使用。同时应注意,如果传感器的额定载荷过大,输出的微伏/分度信号过小,容易降低秤的灵敏度。
    对于在第二传力联杆中安装S形传感器的机电结合秤,应注意:重新安装传感器后的联杆长度与原来的联杆长度一致。从另一方面说,就是要保证第一传力杠杆水平且联杆与第一传力杠杆垂直成90度角。如果有偏差,将直接影响秤的准确度和灵敏度。联杆长度过长,将会出现"秤大"现象;过短,将会出现"秤小"现象。 此时还应注意,联杆必须处于自由悬挂状态,不可与其它物体摩擦,以免影响秤的灵敏度。
    机电结合秤在更换传感器后的调试中,应在机械秤调试准确的基础上按称重显示仪表说明书进行。
    无论是电子秤或机电结合秤,在更换传感器后,都必须经过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