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并改变FPGA的内部时钟

楼主:
欲使FPGA中一计数器的时钟可控制,那如何控制并改变FPGA的内部时钟?

网友:
直接内部分频并用使能信号控制OK!

网友:
芯片工作时如何控制分频?

网友:
增加一个选择器了

网友:
不麻烦啊,增加一个时钟频率计数器的配置寄存器,
比如reg_cnt[5:0],需要多少分频,就配成多大的值,比如需要10分频,该reg_cnt=6'd10;
在您的时钟分频器模块里面,可以根据所配置的reg_cnt来进行处理,这样的话应该能够实现您的要求。

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不行的话,详细讨论:)

网友:
tx_xy 说的是控制单路时钟。我说的控制多路时钟进行选择。楼主需要那种?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