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DK422下载出错 久查未决

楼主:
求教,有没有人遇到类似问题或解决方法~~~~~~~~~~~~~~~~~~~~~~~~~~~

【问题】:编辑、编译正确,但下载出问题,

【解决1:】MDK422设置正常,包括debugutilities,但正常工程和自建工程区别就在下面,

为什么?这个选项关系到哪些?通过什么方法可以去掉,发现去掉后就正常下载了。

网上下载的工程下载时没问题

自建工程下载时出现问题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着个问题,
检查一下下面这个地方的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觉不是设置的问题,我自建的工程全部设置跟网上的工程一样还是不行,唯一改不了的就是上图的“SFR”选项,所以想请教这个选项表示什么,怎么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觉不是设置的问题,我自建的工程全部设置跟网上的工程一样还是不行,唯一改不了的就是上图的“SFR”选项,所以想请教这个选项表示什么,怎么修改?

μVISION DEBUGGER: DISPLAYING PERIPHERALS WITH SYSTEM VIEWER

Information in this knowledgebase article applies to:

  • μVision V4.14 and older

SYMPTOM

System Viewer peripheral information doesn't display for older projects.

CAUSE

Older project files aren't set up for the newer System Viewer option.

RESOLUTION

To correct this, do the following:

  1. Open the project.
  2. In Options for Target — Device tab, select a different device, then click OK to save it.
  3. In Options for Target — Device tab, select the original device, then click OK to save it.

Now the System Viewer peripheral registers should display properly.

选择一个其它型号的CPU并保存,然后再该回来。

参考这里的官方文档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3546.htm

网友:
刚回复的帖子不能编辑,补充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 ... bg_systemviewer.htm

网友:
Keil 版本是多少?

芯片是哪颗?

对比一下 StellarisWare 中例程的设置。

SFR 通常都不需要改的。

网友:
建议重新下一个MDK安装,不一定是这里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MDK422
芯片LM3S9B96
自建工程一开始就有那个,建后就不能用,但
网上下载的就全都Ok

网友:
换Keil高版本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同求

楼主怎么解决的 啊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IDE问题,Keil官网有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