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5438 串口发送

楼主:
/****************************************************************
串口发送字符串函数
****************************************************************/
void UartTX_Send(unsigned char *Data,int len)
{
  int j;
  for(j=0;j<len;j++)
  {
    while (!(UCA1IFG&UCTXIFG));
    UCA1TXBUF =*Data++;

  }
}

根据datesheet上面写的: (UCTXBUFx)   The transmit data buffer is user accessible and holds the data waiting to be moved into the transmit shift  register and transmitted on UCAxTXD. Writing to the transmit data buffer clears UCTXIFG.

执行完UCA1TXBUF =*Data++; 之后UCTXIFG的值不是应该变成0了吗?可是单步调试值没有发生变化,为什么呢?

网友:
UCA1TXBUF =*Data++;    这句貌似不能这么写吧?
UCA1TXBUF = *Data;
Data++;

网友:
还有你的循环是连续发送   没有检测发送完成标志位    这样写程序可靠性是很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while (!(UCA1IFG&UCTXIFG));
这个不就是在检测UCA1TXBUF是否为空吗

网友:
while (!(UCA1IFG&UCTXIFG));
    UCA1TXBUF =*Data++;

1。 这样写是没问题的,你连续跑应该能正确发送的。至于单步运行为什么没清零这个标志,应该是仿真器和芯片没同步造成的。

网友:
或者检查下你的初始化代码.

while (!(UCA1IFG&UCTXIFG));
这句话就是在等待发送结束.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