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小值

楼主:
想要找一种简便的方法求一组数据的最小值,比如先定义寄存器的初始值为A,然后每来一个时钟,产生一个数据B,就与寄存器中的数据A进行比较,如果(B<A),得出min=B,然后输入下一个数据C,在于B比较,如果(C<B)得出min=C,这样依次比较一组数据,得出这一组数据中的最小值min。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可以,方法没问题!

网友:
问题: 您的这一组数据,是事先都存好的,还是需要实时输入,两者的处理方法,可能会有些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那请问有什么不一样呢?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假设数据是实时输入: 处理就比较简单,先保存一个数,下一拍逐个比较就行,一个比较器就可以搞定;
假设在当前时刻已经知道了所有数据,此时处理就需要考虑,是尽快找到最小值,还是花最小的硬件代价去找到最小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用了实时输入,写出来了

网友:
多数情况用了时输入数据,找最大值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