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的选择问题 请各位大虾帮助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我现在知道发射接收的遥控器是MR-ZBPS2  频率是2.4GHz....我现在想不用遥控器控制而改为电脑控制,网上很多ZigBee芯片把我看晕了,我想问一下是选用任何一款ZigBee的开发芯片(频率在2.4GHz)都可以吗?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拿到了芯片就能直接实现控制了吗?谢谢了

网友:
不知你所说的MR-ZBPS2  2.4GHz是指什么方式的协议,如果要改成Zigbee的话,需要将通讯的两端点都换成Zigbee模块。Jennic的开发方案中有一个USB dongle方案,电脑可以通过USB来实现对Zigbee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