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API的Lib后报错

楼主:
在做Ti2808的在线烧录,添加API的lib后,系统编译报错,开始找不到lib,后来把lib拷到了cgtool那边的文件夹里

cmd文件添加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Flash28_API:
   {
        -lFlash2808_API_V302.lib(.econst)
        -lFlash2808_API_V302.lib(.text)
   }                   LOAD = FLASHD,
                       RUN = RAML0,
                       LOAD_START(_Flash28_API_LoadStart),
                       LOAD_END(_Flash28_API_LoadEnd),
                       RUN_START(_Flash28_API_RunStart),
                       PAGE = 0

编译后,

[Linking...]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Linking>
>> E:\03_Bootloader\V21_2808_Basic\cmd\PV2808_FLASH.cmd, line 134: warning: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lib/Flash2808_API_V302.lib(.econst) not found

>> E:\03_Bootloader\V21_2808_Basic\cmd\PV2808_FLASH.cmd, line 135: warning: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lib/Flash2808_API_V302.lib(.text)
               not found
>> warning: load address of uninitialized section Flash28_API ignored
>> warning: can't find a memory area named 'RAML0' on page 0 for allocation of
            'Flash28_API'
>>   error: can't find any memory areas for allocation of 'Flash28_API'
>>   error: can't allocate 'Flash28_API' into 'RAML0' (page 0)
>>   error: errors in input - ./Debug/PV12K.out not built

网友:
重新修改了,只剩下warning
这个warning要管吗?
[Linking...]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 E:\03_Bootloader\V21_2808_Basic\cmd\PV2808_FLASH.cmd, line 134: warning: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lib/Flash2808_API_V302.lib(.econst) not found

>> E:\03_Bootloader\V21_2808_Basic\cmd\PV2808_FLASH.cmd, line 135: warning: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lib/Flash2808_API_V302.lib(.text)
               not found
>> warning: load address of uninitialized section Flash28_API ignored

Build Complete,
  0 Errors, 3 Warnings, 0 Remarks.

网友:
奇怪,把
   Flash28_API:
   {
        -lFlash2808_API_V302.lib(.econst)
        -lFlash2808_API_V302.lib(.text)
   }
改成
   Flash28_API:
   {
        Flash2808_API_V302.lib(.econst)
        Flash2808_API_V302.lib(.text)
   }

就没有warning了,而且编译的地址也是对的,但是TI提供的example里是
   -lFlash2808_API_V302.lib(.econst)
        -lFlash2808_API_V302.lib(.text)

为什么呢?

网友:
偶之前也遇到,不过还真忘记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