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
本人新近学习合纵达提供的达芬奇6467系列开发板,  在按照合纵达公司提供的软件教程配置  启动内核和挂载NFS 过程中,  按照流程, 在超级终端中输入 setenv bootargs ………… 后, printenv 输出查看, 发现有 两个  bootargs,如下: 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bootfile=
gatewayip=192.168.1.1
gateway=192.168.1.1
bootargs=mem=120M console=ttyS0,115200n8 root=/dev/mtdblock2 rootfstype=yaffs2 8
serverip=192.168.0.137
ipaddr=192.168.0.138
bootcmd=nand read 0x80800000 0x00100000 0x00300000;bootm 0x80800000
bootargs=mem=120M console=ttyS0,115200n8 root=/dev/mtdblock2 rootfstype=yaffs2 8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thaddr=7f:00:00:00:00:00

重启板子后,首先运行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100000, size 0x300000 , 然后 卡在Sending DHCP requests ...  TIME OUT  ,  过了一段时间后 ,  跳到 root@(none)#  界面,  从虚拟机上ubuntu 系统上的 /nfs/opt 文件夹下 并没有实现共享, 求各位大侠指教, 本人真心想学习DSP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dhcp server没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指的是 WINDOWS 下的 dhcp server 还是  虚拟机LINUX 下的 dhcp server  ?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6467开发板分配地址的dhcp server,另外检查下nfs server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nfs server    正确配置着, 您知道 像我们实验室这种  6467 连接 PC机(windows)串口,和路由器的 开发平台,  给它分配地址的应该是 windows 下的 dhcp server 还是  虚拟机下 LINUX系统的 dhcp server呢?   非常感谢您 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
需要打开的是Linux系统下的dhcp服务,不过这个服务一般都默认打开的,看你打印的参数,应该是环境配置不对
先用下面的命令清除bootargs设置:
#setenv bootargs
一般bootargs参数设置大致如下(仅供参考):
#setenv bootargs mem=120M console=ttyS0,115200n8 root=/dev/mtdblock2 rootfstype=yaffs2 noinitrd rw ip=dhcp
如果担心dhcp服务没有打开,可以设置固定IP,比如(仅供参考):
#setenv bootargs mem=120M console=ttyS0,115200n8 root=/dev/mtdblock2 rootfstype=yaffs2 noinitrd rw ip=192.168.0.9:192.168.0.1:255.255.255.0

你贴一下你完整的bootargs参数设置,以便分析。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