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omapl138 DSP+ARM

楼主:
用过omapl138的亲们,来一起讨论讨论这款芯片,我刚接触这个东西,先传份芯片手册分享下哈

用过的亲们,回复下,到时候碰到问题也好请教,先谢谢了

omapl38手册

网友A:
137的升级版,支持浮点运算,重点应用于工业领域、实时数据处理等场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过这款DSP么?我正在学习,麻烦多指教下我

网友:
略微知道一些,有什么问题,贴出来,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学习,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我才刚刚接触DSP,刚刚画好了外围电路,例如DDR、FLash、FPGA、JTag以及以太网的电路,现在要写底层的程序,不知道怎样才能驱动这些模块,从TI公司下下来的手册是英文的,看着太慢,DSP程序以前也没有写过,现在很茫然,希望教下我,谢谢

网友:
电路原理图应该用的TI的吧,底层驱动一般也是针对ARM端的。如果没有更换模块芯片,一般是可以直接驱动起来的,如果更换了相应的模块稍微麻烦些,但也不需要自己写底层驱动,修改原来的即可。
具体使用DSP,需要首先了解ARM和DSP的通信,在138平台使用的是DSPLINK(TI很多平台都是使用这套机制),DSPLINK提供了一套通用的API,从应用层抽象出ARM与DSP的物理连接特性。开发包里面有一些基本数据流LOOP、基本的消息传MESSAGE、读写READWRITE等等的示例,可以学习二者之间的通信过程。至于DSP端的算法,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了,慢慢学习慢慢积累。

网友:
kooking,您好

我最近都在看DSP的书,没有怎么看论坛,所以现在才看到您回的。。

我用的omapl138就是根据TI公司给的电路图连的,底层的驱动就不需要写直接连接就好吗?还有像DDR、Flash、JTag、ethernet都是和ARM相连接么?我一直以为是和DSP,omapl138就是DSP+ARM的,外围电路就是一样的,那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ARM与外设的通信。。。还好现在知道了,为时不晚。。谢谢哈

我今天安装了CCS v5 ,这款软件还真不太会使用,目前也没有找到中文说明书,挺烦人的,改写底层驱动是不是不用CCS啊,用API或者是别的什么软件的。。

菜鸟起飞,难免被人笑话,谢谢好心人了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这款芯片,还是个菜鸟,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最近在接触这个芯片,关于AD采样的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求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kooking,我现在做的omapl138的bootloader,不带操作系统(裸机开发),遇到了一些问题。
我用CCS烧写程序到spiflash里,断电后,程序并没有跑(程序是ARM端的),这个和烧写时用的仿真器有关么?
开发板是logicPD的.。
谢谢,我QQ513400852,想交流的可以加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我QQ,交流交流,你用的是什么开发板?

网友:
OMAPL138属于137的升级版本,擅长做算法,我们现在用广州创龙的OMAPL138核心板来设计底板,做一个高速AD采集处理系统,他们的核心板很小,工业级的。www.tronlong.com

网友:
广州创龙的OMAPL138开发板资料比较多,可以加他们的FAE QQ索取资料:2532609929

网友:
广州创龙的OMAPL138核心板是工业级的,体积应该是国内最小的了,适合做算法+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广州创龙的OMAPL138核心板是工业级的,体积应该是国内最小的了,适合做算法+显示

你好,我也在使用创龙的开发板,做裸机的开发遇到了问题向咨询下你:裸机上电后默认的是使用外部的晶振,我按照TI的资料去修改了锁相环但是主频感觉还是不对,您对这块了解吗?

网友:
还行吧,不过TI的CCS用起来很不好

网友:
我用的是合众达的开发板,菜鸟一个,求怎么用eCAP采集光电编码器脉冲,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7的升级版,支持浮点运算,重点应用于工业领域、实时数据处理等场合

您好,请问您用过OMAPL138的ECAP模块吗?我想用这个模块来计光电编码器的脉冲数,计算转角,不是测速度,请问可行吗?谢谢~

网友:
广州创龙的资料里面有ECAP和PWM的例程,可以找他们的资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才刚刚接触DSP,刚刚画好了外围电路,例如DDR、FLash、FPGA、JTag以及以太网的电路,现在要写底层的 ...

有没有最小系统呢 分享下 最好是包含emif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