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拍卖RealARM,为什么可以出价超过10次

楼主:
刚刚看了下淘宝,发现这个人" f**2 ”,出价为23次 ,表示很不解,求解释。。。

网友:
是淘宝一元拍吗 ?

可能是别人自动加价的 。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淘宝的拍卖系统比较成熟,所以我们选择了使用淘宝拍卖系统。

咱们活动规定是不能参与拍卖超过10次,但是淘宝本身没有设置这个功能,所以拍卖超过10次后,自动视为弃权。

网友:
不好意思哈,搞成自动出价了,真实出价没有超过10次哈,这个板子目前淘宝价最低也是在600左右,低于这个价格都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网友:
我刚才统计了一下,真实出价只有5次,其余是托管出价的,比如有人出300,我觉得400都值,我就把价格直接加到400,然后任何人出低于400的价系统都自动给我加10元,呵呵,这次算钻了规则的漏洞哈,第一次难免哈,下次就不会了,我这次不在出价了,机会留给大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那是不是应该向淘宝建议一下增加这个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原来是你啊,谢谢你提供的机会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maylove已经在活动开始前 咨询过淘宝客服了 你也知道 人家大网站 也不会轻易为一个小用户改变啥的嘛

我们这边再挖掘挖掘这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