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49如何实现调零、

楼主:
第一种:
The AD549 input offset voltage can be nulled by using balance Pin 1 and Pin 5。

Nulling the input offset voltage in this fashion introduces an added input offset voltage drift component of 2.4 μV/°C per mV of nulled offset (a maxi-mum additional drift of 0.6 μV/°C for the AD549K, 1.2 μV/°C for the AD549L, and 2.4 μV/°C for the AD549J).

第二种:
The approach in blow  Figure can be used when the amplifier is used as an inverter.

This method introduces a small voltage referenced to the power supplies in series with the positive input terminal of the amplifier. The amplifier input offset voltage drift with temperature is not affected. However, variation of the power supply voltages causes offset shifts.
现象:
1. 我做了一块板子用的是第一种调零方式,可变电阻为10K,但是在输入为0时我调节可变电阻,输出变化无改变。因此,我用Multisim进行了仿真,仿真结果也是改变阻值,输出不改变。
2.在Multisim中我将调零改成了第二种方式,这时能够将零输入时的输出调整到2个μV左右。
问题:
1. 为什么第一种调零方式不能实现调零?(实际板子和仿真中都是如此),第一种调零方式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2. 两种调零各有什么特点,我的输入是一个si光电二极管,输入信号在pA到μA级别,那么我应该选择哪种调零方式?
第一种:
The AD549 input offset voltage can be nulled by using balance Pin 1 and Pin 5。

Nulling the input offset voltage in this fashion introduces an added input offset voltage drift component of 2.4 μV/°C per mV of nulled offset (a maxi-mum additional drift of 0.6 μV/°C for the AD549K, 1.2 μV/°C for the AD549L, and 2.4 μV/°C for the AD549J).

第二种:
The approach in blow  Figure can be used when the amplifier is used as an inverter.

This method introduces a small voltage referenced to the power supplies in series with the positive input terminal of the amplifier. The amplifier input offset voltage drift with temperature is not affected. However, variation of the power supply voltages causes offset shifts.
现象:
1. 我做了一块板子用的是第一种调零方式,可变电阻为10K,但是在输入为0时我调节可变电阻,输出变化无改变。因此,我用Multisim进行了仿真,仿真结果也是改变阻值,输出不改变。
2.在Multisim中我将调零改成了第二种方式,这时能够将零输入时的输出调整到2个μV左右。
问题:
1. 为什么第一种调零方式不能实现调零?(实际板子和仿真中都是如此),第一种调零方式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2. 两种调零各有什么特点,我的输入是一个si光电二极管,输入信号在pA到μA级别,那么我应该选择哪种调零方式?
第一种:
The AD549 input offset voltage can be nulled by using balance Pin 1 and Pin 5。

Nulling the input offset voltage in this fashion introduces an added input offset voltage drift component of 2.4 μV/°C per mV of nulled offset (a maxi-mum additional drift of 0.6 μV/°C for the AD549K, 1.2 μV/°C for the AD549L, and 2.4 μV/°C for the AD549J).

第二种:
The approach in blow  Figure can be used when the amplifier is used as an inverter.

This method introduces a small voltage referenced to the power supplies in series with the positive input terminal of the amplifier. The amplifier input offset voltage drift with temperature is not affected. However, variation of the power supply voltages causes offset shifts.
现象:
1. 我做了一块板子用的是第一种调零方式,可变电阻为10K,但是在输入为0时我调节可变电阻,输出变化无改变。因此,我用Multisim进行了仿真,仿真结果也是改变阻值,输出不改变。
2.在Multisim中我将调零改成了第二种方式,这时能够将零输入时的输出调整到2个μV左右。
问题:
1. 为什么第一种调零方式不能实现调零?(实际板子和仿真中都是如此),第一种调零方式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2. 两种调零各有什么特点,我的输入是一个si光电二极管,输入信号在pA到μA级别,那么我应该选择哪种调零方式?

网友:
我为什么发了这么多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