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PRS终端系统中如何应用uC/OS-II

楼主:
uC/OS-II实时操作系统是开放源代码且得到实际验证的软件平台,而S3C44BOx具有强大的32位RISC性能,基于此软件及硬件平台对GPRS模块进行设计,能大量减轻研发任务,提高研发速度,为在短时间内实现GPRS终端系统设计创造良好条件。下面由卓跃教育为您介绍如何在GPRS终端系统中的应用uC/OS-II。

  GPRS是在目前运行的GSM网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数据业务,可以采用与GSM同样的调制技术、频率,以及同样的TDMA帧结构。利用现有的基站子系统(BSS),GPRS从一开始就可以提供全面的覆盖。

  GPRS终端系统的硬件组成

  GPRS终端系统主要由控制部分和GPRS无线模块组成,为了适应嵌入式技术在GPRS通信中的应用,系统的控制部分采用了S3C44B0x芯片。S3C44B0x是16/32位RISC微处理器,为手持设备和通常应用提供了一种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S3C44B0x具有丰富的片内资源,可以通过串行接口操作GPRS模块,操作指令为AT命令集。

  uC/OS-II的移植

  uC/OS-II是一个移植性很强的操作系统,其源代码分为硬件无关和硬件有关两个部分,移植时只需修改与硬件有关的部分。移植uC/OS-II到S3C44B0X上,需做以下工作:

  (1)修改数据类型

  为保持与平台的无关性,uC/OS-II使用经过宏定义的通用类型,如INT16U,表示16位无符号数。在移植时,要把它们映射成正确的类型。

  (2)进入和退出临界段

  用关闭和打开中断的方式,实现进入临界段函数OS_ENTER_CRITICAL()和退出临界段函数OS_EX2IT_CRITICAL()。

  (3)设置堆栈生长方向

  不同的处理器堆栈的生长方向不同,对S3C44B0X来说,其生长方向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但是,由于编译器ADS仅支持堆栈从上往下长,并且必须是满递减堆栈,所以这里要设置的实际使用方向为向下增长,即#defineOS_STR_GROWTH1;

  (4)任务的切换和调度

  进行任务的切换和调度有两种方法,一是当前运行的任务主动调用OS_Sched(),判断是否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要运行;二是产生硬件中断后,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调用OSIntEx()。

  (5)堆栈的初始化

  uC/OS-II在创建任务时会调用OSTaskStkInt()函数对任务堆栈进行初始化,这里需要将堆栈设置成和产生中断后的形式一样,一般包括任务起始地址、中断返回地址、CPU寄存器等内容。另外,还要保证任务是运行在特权模式下,而不是用户模式下。

您有任何关于uC/OS-II实时操作系统的疑问,欢迎咨询在线老师

  (6)时钟节拍中断

  uC/OS-II用时钟节拍中断实现时间延迟和超时功能,定时频率一般在10Hz~100Hz。设置定时器的代码与CPU相关,中断向量必须指向uC/OS-II时钟节拍中断服务子程序OSTickI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