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串行口联在电脑上怎么不显示呢?

楼主:
我这怎么办呢  急求  谢谢这位了
就是显示说我的驱动软件没有安装好
卸了从装还是这样的

网友:
这里的帖子怎么都没有人回复呢

这里的帖子怎么都没有人回复呢

一个解决的都认都没有

网友:
什么串口?原生的还是USB转的?
前者检查连线,后者先查兼容性,然后查连线。检验串口本身的好坏(包括原生串口和USB转换串口)可将串口的输出与输入短接实现自发自收,然后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

网友:
另外,注意下位机与PC的波特率要相同且误差足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