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好主意,帮帮忙

楼主:
DSP没资源了,不够外扩RAM,如何能实现后期的仿真调试呢,有什么NB的仿真器或者有不用扩RAM的方法吗。谁给出出主意,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看下这个,希望有帮助:

TMS320F206(以下简称F206)是C2XX系列DSP中的一个产品,其独有的片内32KB的闪速存储器FLASH使其仿真调试与众不同。F206带有程序、数据和I/O三个相互独立的存储空间,每个存储空间均为64K×16位,其中片内双访问RAM为544字(288字用于数据,另256字可用于程序/数据),片内FLASH为32K字,片内单访问RAM为4.5K字,其具体分布如表1所示。

F206的仿真调试
● F206仿真调试的特点
    F206的仿真调试器没有采用传统的插入仿真的方法,而是通过仿真器与DSP芯片上的几个仿真引脚间通信实现,F206具有符合IEEE1149.1标准的JTAG逻辑扫描电路,扫描仿真不仅克服了因仿真电缆过长而引起的信号失真,而且克服了传统单片机“插入式”仿真方式脱机运行时就出错的缺点。利用闻亭公司生产的EPP_XDS510仿真器进行系统的在线仿真调试,其一端与计算机的并口相连,另一端通过一双列14脚的仿真插头与F206通信。
● 问题的提出
    如果所要进行仿真的硬件装置没有外部存储器,此种情况下如何实现仿真呢?若将程序完全定位至8000H开始的片上SARAM内,则与F206中断向量表应该定位至0000H相矛盾,从而中断进一步程序将不可能正确运行;若将程序完全定位至0000H开始的FLASH内,虽保证了中断进一步程序可以正确运行,但是由于在FLASH内无法设置断点,所以此种情况下不能顺利进行仿真调试;若将中断向量表定位至0000H的FLASH内,将程序的其他部分定位至8000H内,可以保证中断进一步程序的正确执行,也可以在SARAM内设置断点,似乎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但是程序每改动一点,也就意味着中断向量表也要做相应的修改,即要再次将中断向量表烧写到FLASH内,不仅麻烦而且对FLASH也有损伤。
● 问题的解决
    针对以上种种方案存在的弊端,笔者提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将中断向量表和程序都定位至8000H开始的SARAM内,而在0000H烧写进一定的跳转语句,这样既保证了中断的正确执行,程序断点的调试,同时对FLASH也只要进行一次烧写即可。
    首先完成跳转语句的烧写。F206的FLASH烧写必须具备如下几个前提:FLASH烧写工作只能在WIN98操作系统下完成,在WIN2000操作系统下将会显示窗口初始化失败,被强行关闭;时钟频率必须为20MHz。
    相应的CMD文件为:
    MEMORY
     { PAGE 0: VECB :org= 0000h,length=40h
     ......
     PAGE 1:
     ......
     }
     SECTIONS
     { vectorb : {} > VECB PAGE 0
     ......
     }
     相应的vectorb的程序为如下。
    *File: vectorb.h *
     *File defines Interrupt vector labels *
     .global _c_int0
     .global _c_int1
     .global _c_int2
     .global _c_int3
     .sect "vectorb"
     b 8000h ;硬件复位c_int0
     b 8002h ;外部中断1 /INT1
     b 8004h ;外部中断2 INT2/INT3
     b 8006h ;定时器中断
    nop
     nop
     b 8000h
     b 8000h ;保留
    b 8000h ;保留
    b 8000h ;保留
    nop
     nop
     b 8000h
     b 8000h
     b 8000h
     b 8000h
     假设烧写程序在E:\LOADEPP\目录下,则将上述工程编译并建立形成的TZ.OUT文件也复制到同样的E:\LOADEPP\目录下,然后执行如下烧写语句。
    E:\LOADEPP\>PRG2XXPP -P 280 -M 0X0006 -S 0X4007 -W 6 -E SRC\C2XX_SPX.OUT TZ.OUT即可。
    在跳转语句的烧写完成后,即可将中断向量表和程序都定位至8000H开始的SARAM内,这样在SARAM内既可很方便设置断点,同时已经烧写进FLASH的跳转语句又能保证中断的正确执行,且每次对程序修改后无需再次对FLASH烧写,只要重新生成.OUT文件,然后执行CCS的FILE菜单下的LOAD PROGRAM即可。
  相应的CMD文件如下。

  1.    MEMORY
        { PAGE 0:
        VEC :org=8000h,length=40h
         PROG :org=8050h,length=0600h
         PAGE 1:
         RAM_B2 :org=60h,length=20h
         RAM_B0 :org=0200h,length=0100h
         RAM_B1 :org=0300h,length=0100h
         DATAS :org=11ffh,length=0600h
         }
         SECTIONS
         { .data : {} > RAM_B0 PAGE 1
         .stack: {}> DATAS PAGE 1
         .bss : {}>DATAS PAGE 1
         /******************************************/
         vectors : {} > VEC PAGE 0
         .text : load > PROG, PAGE 0
         .mirro : {} > PROG PAGE 0
         .cinit : {} > PROG PAGE 0
         }
         相应的vectors中断向量表的程序如下。
        * File: vector.h *
         * File defines Interrupt vector labels *
         .global _c_int0
         .global _c_int1
         .global _c_int2
         .global _c_int3
         .sect "vectors"
         b _c_int0 ;硬件复位c_int0
         b _c_int1 ;外部中断1 /INT1
         b _c_int2 ;外部中断2 INT2/INT3
         b _c_int3 ;定时器中断
        nop
         nop
         b _c_int0
         b _c_int0 ;保留
        b _c_int0 ;保留
        b _c_int0 ;保留
        nop
         nop
         b _c_int0
         b _c_int0
         b _c_int0
         b _c_int0

结语

针对具有片内FLASH的DSP芯片TMS320F206,在没有片外RAM的情况下如何方便有效的进行仿真调试,本文提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以期对各位致力于DSP研究开发的同仁有所帮助。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型号是28035,片内RAM有10K,能不能用内部RAM仿真,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