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高手、跪求

楼主:
一、    外部存储器0X1234位置处的值为160X1238位置处的值为260X123C位置处的值为360X1240位置处的值为460X1244位置处的值为560X1248位置处的值为66R0=0X1234R1=1R2=2R3=3R6=6求解如下题目:(27分)

1、如果CPSR寄存器第30位的值是0,则LDMNEIB R0!,{R1-R3R6}  指令执行后R0=R1=? R2=R3=? R6=?

2、如果CPSR寄存器第30位的值是0,则LDME  QIB R0!,{R1-R3R6}  指令执行后R0=R1=? R2=R3=? R6=?

3、如果CPSR寄存器第30位的值是0,则STME   QIB R0!,{R1-R3R6}  指令执行后R0=R1=? R2=R3=? R6=?外部存储器0X12340X12380X123C0X12400X12440X1248位置处的值分别是多少?

网友:
1.R0=0X1244;R1=26:;R2=36;R3=46;R6=56
2.因为Z标志位清零,EQ条件不成立,指令不执行,保持原值;
3.同样的理由,指令不执行,保持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