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

楼主:
51单片机在用了定时中断0之后。还可不可以用它做普通的IO口啊,我个人感觉定时中断属于内部的中断,所以IO口还是可以用的,但是有个疑问就是定时中断0属于P3.4口的第二功能,那如果设置好了寄存器之后它就只能作为第二功能使用咯,就不能用它作为普通的IO口了,但是到底是怎样的啊。。小弟很迷茫啊

网友:
试试撒.....我没试过,或者试过了,忘了。

但就我的想法,是会有影响的。

网友:
可以,标准的51单片机中对IO没有特别的配置,无论你用他的那个功能,都可以作为普通IO使用,前提是你自己要保证没有冲突

网友:
当然可以用,定时器与IO无关,只有当计数器用时才与IO在内部相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